[主板&显卡]
刚收到基地工具,修复一主板键盘报警,一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09-10-04):
节前收到基地的安泰信852d和969d,初次下手,修复两联想故障主板
过程如下,请各位高手指正:

故障板一:
为GA—8IDXI,故障现象,开机自检到键盘是提示未插键盘或键盘错,同时一直滴滴滴的报警,换好键盘故障依旧。

此为故障板全貌,

型号特写

怀疑主板ps2接口及电路问题,使用万用表测键盘和鼠标第四针5v供电都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测第1.5针对地阻值鼠标正常,键盘第15针阻值相差很多,不正常。使用热风枪拆ps2座,故障依旧;拆掉排容c181(下图蓝色所指),依旧;拆掉排阻820(下图蓝色指示),故障依旧;正想着是不是该重刷bios时发现在跳线旁有一贴片电容(见下图红色箭头指示),毫不犹豫拆掉,再开,哈哈,不响了。焊上820和C181及ps2座。开机故障排除。是不是有点瞎猫碰着死耗子的味道。哈哈。

圆圈处为拆除电容位置,下图为拆掉ps2,看的较为清楚

故障板二
为QDI W1I-2M/E 故障现象,开机后主机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无反应,cpu风扇转,没有自检通过后嘀的一声。观察外观发现部分电解电容(都为6.3v 1000uf)有鼓包,漏液。故障出现前一段时间,就存在开机屏幕无反应,风扇转,指示灯亮,但每天上午开机都按下开关需要等一二十分钟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现在等也开不了了。

故障板全图

型号特写

故障解决:先将鼓包漏液电容全换上基地买的同型号主板电容(下图圆圈处,更换后的电容颜色绿色原装为黑色),开机,哈哈,解决。

cpu附近更换4个,

ide口附近更换一个

换下的电容

这个有点漏液了,顶上黄黄的,照片看不清楚。用万用表测量换下的电容,仍可充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ps2座时有点问题,中间的小针焊接很好,周围几个固定的大针脚用络铁和风枪都感觉不好弄,都调到380了锡丝好像融化的不彻底,焊接的焊点不美观。是锡丝的质量问题吗,还是络铁风枪温度不够,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刚开始用得话 就建议你再搞个吸锡器 清理干净再焊~
还有就是用焊宝,松香或助焊剂  本人建议助焊剂  免清理比较方便
这样得话会美观很多 再一个就看技术活了 慢慢来 熟练熟练就好了
还有你说得380 其实不高 一般的高手都直接450 把握好时间一样

网友:
用的什么焊锡丝,有的锡丝杂质很多。

网友:
用的什么焊锡丝,有的锡丝杂质很多。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原来买的“金龙”焊锡丝,买了若干年了。今天去电子市场又买了一卷“嘉田”免洗活性焊锡丝,老板说这是最好的了,要了我38米,又花了60买了个锡炉。还没试质量咋样。

网友:
刚开始用得话 就建议你再搞个吸锡器 清理干净再焊~
还有就是用焊宝,松香或助焊剂  本人建议助焊剂  免清理比较方便
这样得话会美观很多 再一个就看技术活了 慢慢来 熟练熟练就好了
还有你说得380 其实不高 一般的 ...
引用 网友C:

吸锡器原来有两个,但不知道用高压帽套上,在论坛上看到有关的帖子,昨天买锡炉时花了1.5元买了两个,套上正好。谁的原创呀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