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故障求教!

楼主(2009-10-04):
接修一片杂牌945主板!客户反映主板不亮!于是接电源后可以正常触发!测CPU供电正常!上U 上内存!上显卡!正常跑码!显示器点亮!显示正常!心里以为是客户粗心没接好!准备通知客户来取板子了!刚好有客户来修SATA口硬盘!于是就用945来接硬盘!没接硬盘时主板还是正常点亮!可是一接SATA口后主板就提示没检测到显卡!把硬盘卸掉又能正常点亮!换主板上的其余3个SATA口也是一样!硬盘也换了4个!还是不能接硬盘!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串口供电是否正常。南桥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帮过室友修过类似 症状, 就是接 硬盘 就断电, 结果查出来是电源的问题, 拆开电源,里面有好多鼓包的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