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06电源IC

楼主(2009-10-04):
acer AL1706电源IC炸裂,看不清型号了,求助型号?那位有该显示器的图纸吗?传一个谢了!

网友:
有图纸也没用,ACER的显示器都是几个代工厂同时下单的,不同厂家的电路完全不一样
你把周边的电路绘制出来,我们来给你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电源板只用这一块厚膜,6脚的,我发该板的图片上来您给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TOP244Y或TOP246等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6脚的模块,封装类似于STR W6854 下面是根据实体电路画的图,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是DM0565R。
手里刚好一块坏,和上面的图片一样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0565,倒是有CQ0765,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