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严重花屏问题

楼主(2009-10-04):
前天接一DV2000的机器,开机报警无显示,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显卡问题,于是加焊了显卡后开机点亮,但严重花屏,进入logo后画面马上转换为点点连成线状,并不停抖动,先从简单做起换了一条内存,没有效果,后来干脆换一显卡,结果故障依旧,由于该机器花屏多有显卡和显存引起,所以又把显存也换了,结果没有一点好转,现在的情况是接屏和外接都一样,严重花屏,没有维修思路了,请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像这种情况显卡和显存及内存都换了没有解决花屏的故障该怎样解决?
显卡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或显卡与显存有断线????

网友:
显存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电压不够也会有这问题

网友:
显卡K下来从新值

网友:
显卡没 焊好

网友:
显卡是独立的吗,看一下北桥啊

网友:
应该是显存没做好的,重做一遍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来是北桥的问题,处理结果重做北桥后OK!汗,第一次遇见DV2000花屏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重做显卡,换个显存试试。。。

网友:
北桥花屏真的很少见.

网友:
我的DV2000刚接手时开机不显,电流有0.8A,听客人说上一家帮他加焊过显卡,于是把显卡取下来重值BGA上去.开机发现外接屏一切正常,在内接屏时灯管工作,但屏幕什么也没有.就是灯管已亮而屏没有图像.后来显卡换了三只.显存换了两只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看看显卡下面有没有掉点

网友:
显卡下面的焊盘都仔细查过了.没有掉点.

网友:
凌土木 的这种情况我前几天也见过一次 本来是不亮 焊完显卡外接正常亮了 但内接的暗屏
然后从新插了下屏线 但是还是没有好 然后把屏和C壳拆了下来 测了下屏的主供电都有 然后在把屏插上测一下,竟然正常点亮了 最后断定还是屏线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
周长宝,我换过屏线,换过屏.而且确定屏及屏线都是好的了.现在就确定不是屏及屏线的问题.

网友:
汗,第一次遇见DV2000花屏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经验,学习以备后用,DV2000花屏和显卡/北桥有关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台HP X1000北桥虚焊引起的花屏.

网友:
再换个显卡,或重植下!

网友:
我是来见世面的,见到三分走人,大家继续

网友:
我来自火星刚到地球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