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内存警报,插了不警报也不过内存

楼主(2009-10-04):
不插内存警报,插了不警报也不过内存
主板L-800E AMD CPU 内存供电正常3.3v,开机停C1 不插内存时什么警报内存,插了之后什么都没警报,停C1 大概是什么问题啊,,内存引脚定义图谁有也发下谢谢,
cpu

网友:
估计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什么内存?要3.3V电.应该2.5V吧!

网友:
我内存都换了好几根了...而且把该内存放到其他机子试了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你们的回答,我的问题解决了,,,, 是插槽问题 刮下,用酒精+牙刷狠狠的刷,,,
喜刷刷,喜刷刷,钱就到了,,,
感谢你们回答,,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