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的24寸液晶问题(低分辩率花屏)

楼主(2009-10-04):
一台易美逊的24寸液晶问题(低分辩率花屏)G416的。只有分辨率高于或等于1440*900的时候才不会花屏,这种情况在打游戏的时候就特别难受,做其他的事情没有这个问题。有哪位同行遇见过,能处理吗?谢谢!另外调菜单的时候字符是错位的
游戏

网友(2010-02-11):
遇到一些上不了高分辫率的,多是供电有问题(比如电容失容,供电管性能变差等-----最终导致驱动IC供电不足。。。。。)
纯粹是一家之言

网友:
换主控板试试

网友:
刷一下BIOS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