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

楼主(2009-10-04):
联想品牌机品牌机,主板是L-NC51Q屡烧给北桥供电的场管(ASM3055R) ,那个拆掉的场管旁边有一个W8310G的稳压控制器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屡烧给北桥供电的场管?

网友:
查S极是是不是对地短路了,是NB坏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非常容易虚汗....

网友:
S极对地是13,不是马上就烧运行个把小时烧,有时10来分钟烧

网友:
3# 诺天工作室 此板北桥虚焊已解决

网友:
换了个09N03LA(没有原型号的)的场管后,还是很烫,哪位大哥帮帮忙吧!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状况啊?

网友:
桥空焊
我有一块刚开始按桥能开机
现在按也不行了

网友:
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修过此板不加电的故障,换IO桥无果的情况下,后观察内存槽旁边的两个P沟道的场管,其中的一个损坏!!!场管连接1086(像1117那个样子的),待机是有2.6几V的电压!!!此管短路会导致不加电的!!!

网友:
又是一个NV的桥空焊~

联想带的这个泰硕CPU风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