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自动复位

楼主(2009-10-04):
富士康主板开机自动复位,北桥供电方面不正常?
请教个位大师们什么题?

网友:
你就不能说的清楚点吧,,比如说你说北桥供电不正常,,,具体电压是多少伏啊,,,问题描术清楚了,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
富士康915主板,一开机就一直不停自动复位。北桥供电管偏低只有0点几伏电压。CPU供电管无控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