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的负载电阻特别烫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04):
5vsb的负载电阻特别烫是什么问题,不用加负载,只要电源一插上电,这个负载电阻在几秒钟内就特别烫手,烫的程度手不敢触摸,把5VSB的两个滤波电容热鼓了,把板子也烤的变色,都湖了,另外红5V的那个负载电阻也挺烫的,电阻的色坏烤的都没有了,板子那也变色了,但面积不如5VSB大,各路电压的输出还算正常,把鼓得的电容换了,负载电阻还是烫手,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负载电阻如果是原装的不应该很烫,因为电阻阻值是不会变小的。唯有5vsb 电压异常升高可能。

网友:
首先应测量一下这两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电阻发热也是正常的。设计时造成的问题,为保持电源在空载时输出电压的稳定,必须在电路中设一只负载电阻。换句话说此电阻的阻值,需要根据电源本身最小稳定负载来选取。若输出电压正常,那这个电阻发热也可以认为是正常。

网友:
空载都会这样 加上负载应该就没这么热了

网友:
空载与加负载在电阻两端电压变化不大,因此空载与加上负载应该发热变化不大。

网友:
紫5V和红5V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这两路的负载电阻发热量大。关键不是一般的热,板都能烤变了色,可不可以适当的加大和减少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
可以尝试加大阻值。空载时电源的输出电压能保持正常就行。如果空载时输出电压超高,那说明电阻阻值过大,需要减小阻值。

网友:
楼主的电阻是多少欧、多少瓦的?报上来分析分析。

网友:
电阻是20欧,可能是2瓦吧,我看个头有两个1瓦那么大

网友:
5V×5V/20欧=1.25瓦,如果电压电阻都正常,消耗功率是1.25瓦。用2瓦是有点烫。用27欧2瓦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