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能给手机供电吗?

楼主(2009-10-04):
稳压电源能给
手机
供电吗,也就既是可以用于本本供电,还可以给手机供电,
手机

网友:
可以 有手机各种接口的集合线卖

网友:
可以啊 只要调整到合适的电压范围就可以了饿·

网友:
当然,你见过修手机的那个不用稳压电源?

网友:
可以呀电压不要高于4。2伏

网友:
呵呵。。。楼主是不是钱没地方花啊

网友:
完全可以,偶就是修手机嘀,一般都是调到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