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针的风扇能待三针的风扇吗?

楼主(2009-10-04):
四针的风扇能待三针的风扇吗?昨天借到了一款很老的宏基的本本2001,开了一段时间就发烫自动断电,怀疑是风扇散热不好,想换一个。
但手头只有一个四针的大小一样的风扇,原来那个是三针的,我试了,不转。到底能不能改呢?望各位高手指点
断电

网友:
你这个情况如果要改成跟原装的一样不太好办,但改了上电后让风扇一直转还是很容易的。首先你得确定四针风扇的引脚定义,方法是用恒流源试出正负极,然后在主板飞线就可以了。

网友:
还要看你主板是不是有温控IC如果有你这样子换是不行的。

网友:
找到供电脚个地 直接飞长转就可以啦!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原来主板上已经是直接飞线常转的,
原装的有三针红黄黑,一般红的都是电源,黑的是地线,黄的温控.
手头代用的那个风扇是四针,分别是红蓝黄黑,具体定义我不清楚
望各位还多多指教

网友:
改个长转算了

网友:
上GOOGLE搜:风扇是四针,分别是红蓝黄黑

网友:
直接飞常转

网友(2009-11-10):
引脚定义直接用可调电源试就可以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