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与场效的区分

楼主(2009-10-04):
看了N多资料,到现都没看明白,说的都不是一会事,俺再求区分方法!!

比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修一个主板,上面好多是三极管与场管,型号又不同,中间某几个出问题了,我怎么检测??
1 ,我不知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如何用数字表去区分呢??
2。网上说了好多三极管与场管的检测,可前题在都不知道什么管的情况下怎么去测量啊??没有相同型号的主板上我怎么替换啊,往往管上的参数都不一样??
3。求大侠们给个清楚明白的答案吧,别网上一转就行了,实际中根本行不通,比如说在主板上测量,还有最好也能给个指针的测量方法!!
以上几个问题还望 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电路基础的还是要自己去慢慢掌握.别人的测量经验是不同的.

网友:
呵呵。是啊,理论与实际,是不一样的,想象中的事,实际去做的时候,就会有别一番风景了!我个人对三极管和场管的理解是: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的元件。场管,是电压控制型元件。具体你能理解到哪个程度,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理解在这个层次,修机够用!呵呵。
  也不怕你笑话!

网友:
三极管是有2组数据;  场效应管只有一组数据;;2表笔量了就知道;;

网友:
在我眼裏分不請這些,只知道基本能代的,只有幾個别不能用。只要功率大就OK

网友:
一般可以用测对地阻值和两脚间是否击穿可以在电路中测出来。说实话在CPU这块的MOS管要求要严点,最好找同型号的,另外如果你拆下来测的话,蜂鸣档测两脚之间的阻值一般在500-800之间,都是测六次,三极管有两次,而MOS管只有一次,其它的任何一种情况都为坏!

网友:
主板上基本随便拆一个都能代,没太严格的要求,至少我修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也没出过什么差错

网友:
由于三极管内有两个二极管,故无论怎么样都会有两组阻值500-700  而场管由于结够则只有一组500-700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