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与场效的区分

楼主(2009-10-04):
看了N多资料,到现都没看明白,说的都不是一会事,俺再求区分方法!!

比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修一个主板,上面好多是三极管与场管,型号又不同,中间某几个出问题了,我怎么检测??
1 ,我不知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如何用数字表去区分呢??
2。网上说了好多三极管与场管的检测,可前题在都不知道什么管的情况下怎么去测量啊??没有相同型号的主板上我怎么替换啊,往往管上的参数都不一样??
3。求大侠们给个清楚明白的答案吧,别网上一转就行了,实际中根本行不通,比如说在主板上测量,还有最好也能给个指针的测量方法!!
以上几个问题还望 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有的击穿了是测不到的,查型号啊,从型号分析啊,如果炸烂了,就分析线路

网友:
对于三级管判定基极。用万用表R×100或R×1k挡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均测得低阻值时,则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极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PNP型管;如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判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以PNP为例)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K挡,红表笔基极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发射极
场效应管的测量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之前先放电,只有DS极间有一次读数为正常。N沟道场管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一次读数,P沟道的场管则相反。

易懂点说法:三极管有两次读数,场管只有一次读数。具体一点场管最好上网查清型号再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