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45plge-rh跑26,86,不开机

楼主(2009-10-04):
上假复工载测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南北桥电压正常,不上内存卡84,怀疑是不是内存部分问题,测到电容电压有的只有0。8V,无思路中。

网友:
直接测内存电压脚看看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2009-12-16):
这种板子,出现这种84,直接刷BIOS就行了,肯定能解决问题上!!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你看是不是 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跑84,不是内存吧,应该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