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主板跑40

楼主(2009-10-04):
今天收到一块主板,跑40,有时是55,用打阻值卡,测内存主供电正常,内存旁的排阻的对地压也是正常,是不是北坏了?如图

摸摸北桥也不是异样发烫,压一下北桥还是没进入BIOS自检,但是北桥上的散热片明显移位了。用什么方法判断北桥确实出问题了呢?我是刚在初学的菜鸟。
再发一张

网友:
把那些爆浆的电容先换了再说啊

网友:
楼主,你的板有些爆浆的电容啊!先换上后,再测试下电压,重点北桥。

网友:
哦,真的是爆浆了,CPU旁边我数了一下有6颗,还有一颗已经也要爆浆的样子,这样的主板值不值得修了呢?再劳驾一下各位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说来听听!~

网友:
值得修呀,只不过是几个电容坏了。

网友:
都可以的,反正好的话就几个电容而已。容易赚的钱啊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你不大上qq吧,我本来想直接请教你的,呵呵。电容还要到我们维修基地的淘宝店里买起来呢(汗倒多少豪杰!),我开始以为一颗电容要两块多,现在才知道满便宜的,等换好了,告诉各位好消息,(来来来,周星星同学帮我笑一笑)

网友:
回复 网友B:

845的杂牌主板。我觉得自己很幼稚,测测cpu主供电正常就没考虑是电容出问题了。一个计算机高级工程师,在没有“一朝提名天下知”之前就这么青涩

网友:
845主板?????
我看怎么像VIA P4X266    南桥是VT8233

网友:
郁闷 为什么 要我帮你笑

网友:
先 换 电容!
。。。。。。

网友:
搞维修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修的,再说你新手,修好了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学到了维修的经验,积累了知识,积少成多吗。以后再碰到这样爆电容的主板故障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电容邮寄到了,是这个样子的,两只脚很长,

是先剪断两个引脚,还是焊好了再剪,好像我在视频上看到的都是已经剪好的?用什么工具剪?问的细一点,呵呵,在线等各位。

网友:
还有孔中的残留的锡用焊铁和吸锡器搞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多吸几次 。。。。

网友:
汇报本案最新进展。爆浆的电容已经全部换掉了:如图

还是点不亮屏幕,诊断卡的跑码没有显示任何东西,黑黑的。这块主板的南桥是VIA vt8233.cpu核心电压是1.43V,应该是正常的。前面说过内存关键点检测也正常,是不是北桥坏了?怎么判断?

网友:
cmos  跳线 看一下 via的好多 插反跳线 也能上电 就是不跑吗 还有那个红色的dip开关

网友:
这个是VIA的板子袄    把BIOS电池扣下  换完电容后   在上电池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拿到市区电脑城让老师傅去看了一下,他就是和你说的,搞了一下coms跳线和开关,还是跑40,就说很老的主板了,也就没修下去。很感激讨论的朋友,让我这个刚刚起步的初学者懂得了很多东西,大家真是一个团结的大集体。

网友:
你的板子北桥散热片是自己移位的么?不大可能吧,貌似撬下来的,如果是,那就是桥坏了。
                   准备换板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拿到手的时候桥就是这样了,我也很疑惑,我用力移过它,纹丝不动,坏得真是鬼斧神工

网友:
你也可以查一查显卡供电,看看场管 呀

网友:
对于黑屏的主板,没把握也要修!修坏了也好向用户交代,修不好也可练手积累经验。学习也要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