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FX6200A花屏

楼主(2009-10-04):
两块大白沙FX6200A   256M   64bit的显卡,都是同一故障,花屏,但大至还能看得清字符。用MATS6测得00~63都出错。不知是GPU空焊还是显存坏,显存在GPU的右侧,从上到下分别为:U18 ,U15 ,U20  ,U19 共4片是三星的显存。

网友:
GPU的故障!

网友:
加焊GPU80%成功

网友:
谢谢版主,谢谢楼上兄台,现在马上动手,结果一会再回复

网友:
把两张的GPU加焊后,上电机不花了,但用MATS6测得还是A00~A63出错呀,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进系统跑3DMARK看行不行了,,要是好了,可能是测试软件的问题。。
问一下楼主,,,加焊GPU就好了?不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有关mats6的使用n久前就有特别说明
软件问题,由4.78代替测试 一样的

网友:
回6楼,两张显卡原本有竖的线条花屏,一张很明显且有字符显示乱码。另一张有轻微的竖纹,但用测试软件测试过程中花到看不清。都是按版主的指点加焊GPU后进系统都不花了,但测试还是报错。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学习了……
前车之鉴啊

网友:
不是 纯DOS 测的吧

网友(2010-03-13):
请教mats怎么用啊?

网友:
加焊G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