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GF68V40不能重启

楼主(2009-10-04):
我手上有一块磐正AGF68V40的主板,该主板之前是无法开机,更换电源后问题解决,但是没有过多久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该主板停留一段时间后(有时候是1天,有时候是半天)开机跑FF代码,机器不亮.如果此时多按几下清除CMOS的按钮(因为该主板上有开机、复位、清除CMOS的按钮)然后断电再开机方可正常开机.在没有载入操作系统的时候如果按了ALT+CTRL+DEL组合键的屏幕黑了,而且开不了机,这时断电、按复位键都不管用,必须得多清除几下CMOS后断电再开机才行.如果开机在检测IDE设备的时候按住主板的复位键的话还能重启,如果系统进行是屏幕显示硬件列表是再按复位键黑屏.请问回是哪里的问题呢?
注;此主板已经用洗板水冲刷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帖呀?水深火热求助中……

网友:
查下主板有没有电容爆,换下电源IC

网友:
也看看你换的电源有没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和电源IC的问题,因为如果在启动后重启还可以点亮,但是如果启动后到引导那里重启的话就点不亮了,必须得清除BIOS才能开机!

网友:
难道这个问题就难住了群里的高手们???????

网友:
问题又进一步的发现了,今晚加焊了桥、然后又换了bios,换了电源,换了电池、换了实时晶振,问题都还是一样。意外的把bios电池旁边有并联一个一块电池,突然发现好了,板子正常了,可以进bios也能保存了。而且重启也没有问题了,当时把问题定位到bios电池上。把该主板的bios电池和电池座拿下后更换了一个也发现好了,但是好景不长,就这样试了有几分钟发现问题有出现和之前一样的了,这次加焊电池座,并联电池都还是一样的问题。请问同志们,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棘手的,都没有人回什么帖!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启动后用手摸cmos的跳线,摸几下后主板自动断电,然后再开机都能开了,每次开不了后摸跳线都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