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15主板开机不停自动复位

楼主(2009-10-04):
富士康915主板,一开机就一直不停自动复位。北桥供电管偏低只有0点几伏电压。CPU供电管无控制电压.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参考一富士康915主板图纸。

网友:
是一开机复位灯狂闪吧?应该是有元件短路了,CPU无电压修把它给修好先

网友:
(北桥供电管偏低只有0点几伏电压)修供电的部分看有没有RT9202的块子看看

网友:
先把北桥的供电修出来应该就可以的.U要有供电,板上个大电压必需要正常

网友:
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复位先别管。先修供电吧
内存---桥---VTTFSB--CPU供电

网友:
先修供电电路撒`````再查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