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E 不认硬盘

楼主(2009-10-04):
一台华硕M5AE,使用中突然死机,鼠标可以移动但按键无反映,然后强行断电重启,就找不到硬盘了,BIOS里找不到硬盘,硬盘电机在转动,硬盘放其他机上运行没有问题,大家遇到这样的故障一般是什么问题?南桥挂了?在出现这故障之前机子本身的鼠标右键好像有点不好使(外接USB鼠标没有问题),按下去没有反应,过了一阵又好了,然后没多久就死机不认硬盘了。

网友:
压桥试下,清零

网友:
南桥虚的可能性大

网友:
清零,按了都没有用

网友:
刚刚给我全都拆了,然后硬盘的那个线接头处重新拆了再装进去,一试好了,晕死,谢谢楼上的两位,暂时没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还是南桥有问题了,刚刚运行了一两个小时又死机了,重启又找不到硬盘了,我使劲按了南桥又进去了,那个南桥感觉温度有点高的,要重做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