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显卡中间花屏求问题所在

楼主(2009-10-04):
有几张七彩虹7300GT显卡上下不花中间一排全花  。GPU和显存我都换了 。不是他们的问题   也没见到少什么原件 几张 都是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这种显卡的通毛病 但是不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坏了 。求高手解决 谢谢了

网友:
把你的测试结果发上来,帮你看一下。

网友:
软件测试下  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事情啊

网友:
我也用这样的 卡 一直没解决

网友(2009-12-30):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不是显寸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也不发言下什么问题哪里坏啦????

网友:
你7300GT的卡是不是红色小板8颗显存的啊.是的话我也修过这样的卡.修过三张.一张是花屏在C区换了两颗显存OK了.. 一张无显示加焊GPU好了.另一张也是花屏都是在C区换了两颗显存好了,不过用了十几分钟后自己断电.之后换了颗电源IC 就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