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自动保护

楼主(2009-10-04):
我一台三星17寸纯平显示器,型号750S的显示器电源打开后就自动熄灭,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12V短路了 你有没查了?

网友:
你的CRT电源部分用的什么电源管理IC?几个脚的?有没有动手测量啊?

网友:
断开行电路 接假负载 测试  看看是行电路问题 还是电源电路本身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测发份图纸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