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715S问题?

楼主(2009-10-04):
今天接一台神洲Q715S
插上电源头居然没有待机电流
请教高手该如何去检查
电源

网友:
保护隔离 电源按口 保险等¨¨¨¨¨

网友:
可能什么地方短路,然后保险断啦。是一点电流没有吗?不知你的电流精确到几位?也有可能因为3V或短路导致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