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核心电压偏低

楼主(2009-10-04):
一PC CHIPS  P25G  478 主板 CPU不工作  上假负载测得核心电压为1.4v ;上CPU为1V . 电源芯片为 RT9248A  测得其1脚为3.14v ,2脚为0。14V,3脚为3。14V ,4脚为0。14V, CPU为C  D 2.93G ,不知VID 电压是否正常  电压偏低是否为电源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掉RT9248A!曾修过一块主板,电压低,换后就OK.

网友:
C  D 2.93G 先换个2.1的试试!不行在、再换个电源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上C 1.8后 核心电压为1.5v   诊断卡仍为00

网友:
第5脚也是VID呀?
感觉这个VID没什么问题,其它的条件也测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C D 2.93 测得 VID5脚 为0。13V   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我认为修主板最好是用C 2.1做测试,兼容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之前的4个VID 都是用 C  D 2.93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找不到C 2.1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电源IC  电压略有上升 到了1.13V   不过IC也是拆机的

网友:
认真看 RT9248A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