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9-10-04):
不接信号线黑屏 接上 灰黑光栅 满屏黑色行回扫线 很细线的那种 怎么修啊?

网友:
满屏回扫线。你查下行同步。还有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接上信号有光栅,说明行、场扫描电路开始工作,没有图像说明视放电路有故障或没工作,回扫线也与视放电路有关。

网友:
显示器亮度怎么样?

网友:
重点查尾板视放电路。。。。。和行回扫脉冲电路。。。。

网友:
谢谢几位的热心 忘了说了 尾板加焊了一遍无效 更换一个好的尾板故障依旧 按按钮弹不出菜单电压 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 B+也正常 怀疑cPU那块的问题有元件不良照成的 没思路了。

网友:
看看80V供电电容  在视放板上  还有亮度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