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100死机 掉电

楼主(2009-10-04):
一台东芝L100的机器,开机进系统后运行程序一会CPU风扇有不正常的声音,很快死机或掉电,拆机发现风扇没问题,散热部分均无不正常现象,CPU及其芯片组发热量并不大,可是3V 5V供电电感、MOS管发热很大,开机一会就烫手,到现在彻底没思路啦,不知道怎么维修,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即不是散热问题,现把mos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