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t显示器维修(开机指示灯不亮)有图片上传

楼主(2009-10-04):
EMC 15寸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用排除法更换了开关管和大滤波电容后故障依旧。主板表面也无明显的烧毁痕迹,保险也是好的。会听到主板里面有轻微的嗒、嗒、嗒 的声音请教大家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我将3842拿下,里面就没有嘀、嘀、嘀的响声了,换上一个好的3842还是不行。

此贴从新上图请兄弟们帮忙在图中指点出来。或者给些思路,图中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会从发 。谢谢

网友:
高压包或行管短路了 。把行管拆下,测主板上的ECB是否存在短路,没有短路,C E两极用个灯泡连接做负载,开机看指示灯是不是亮了

网友:
兄弟 羡慕你啊 发个贴  上了这么多照片  都是积分啊

会听到主板里面有轻微的嗒、嗒、嗒 的声音  怎么没见你说行管是好的呢
引用 网友A:

兄弟开机指示灯不亮无显示和行管有怎么样的关系呢,你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这个 行管  拆下来测看看吧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请问有大概的测量数据吗 ?数值为多少算正常。

网友:
是阿,行管坏会变压器会发出声音

网友:
行管坏了吧.

网友:
兄弟 没修过显示器吧 会修估计修的也少  一般10台显示器  一般有2台是行管挂了

行管C E击穿  二次电压对地短路  变压器就da da da响了
引用 网友A:

行管是好的,我测了,而且换换了个新 的也不管用。还是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不亮,有轻微的嗒、嗒声。

网友:
那看下升压管

网友:
查下电源输出的稳压电路吧

网友:
很明显是行电路有短路

网友A:
行管是好的,我测了,而且换换了个新 的也不管用。还是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不亮,有轻微的嗒、嗒声。
引用 网友B:
[/quote
那问题就大了,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修CRT思路不太清析啊,一般来说接到手,不亮的,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的,最好都先断开行部分,加负载去看电源部分电压有没变化,来判断问题是否出在电源部分,同法再一段段的分割开查

网友:
楼主修CRT思路不太清析啊,一般来说接到手,不亮的,电源输出电压不正常的,最好都先断开行部分,加负载去看电源部分电压有没变化,来判断问题是否出在电源部分,同法再一段段的分割开查
引用 网友C:

l楼上的兄弟能否在将检测流程说的详细些
我的确没什么思路

网友:
如果他的行管挂了他是换不上保险的上一个 烧一个,楼主测一下你电源部分那个300V大滤波电容有没有B+300电压感觉应该是开关电路部分没工作

网友:
如果他的行管挂了他是换不上保险的上一个 烧一个,楼主测一下你电源部分那个300V大滤波电容有没有B+300电压感觉应该是开关电路部分没工作
引用 网友D:

行管没坏,保险也是好的,测得大滤波电容正极只有80V电压

网友D:
行管没坏,保险也是好的,测得大滤波电容正极只有80V电压
引用 网友B:

先把300V修出来吧
检查一下限流电阻有没阻值增大

网友:
把3842 7脚的100u电容换了。

网友:
你这应该是典型的300V电路基础不行,首先,你的元件坏了。为什么坏?一般是有严重的短路才会坏的,UC3842,换了还没好,那就是有稳压电路,欠压电路,你有没有查过?我有个关于300V电路的贴子,你看一下吧。看完了再说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096-1-1.html
希望能帮到你吧。

网友:
楼主也是新手来的吧?

网友:
先不要通电了,万用表何在?量通路吧。小弟,你没青烟飘飘,银子飘飘,就是幸运的了。300V沿路所有元件,都要仔细的检查,要不你就白学了。每一个元件,你都要测量。我有一贴,借你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096-1-1.html

网友:
先断开80V,接灯泡试一下电源,确定是不是电源出问题,如果正常,就查后面的电路呀.一般是行电路问题多.

网友:
"会听到主板里面有轻微的嗒、嗒、嗒 的声音"
这个 一般 就是 行管 地问题么!
。。。。。。
“行管C E击穿  二次电压对地短路  变压器就da da da响了”
。。。。。。

BU2527AX-45W      800V12A NPN-BCE-PHILIPS
2310FX-65W          600V12A NPN-BCE-ST
C5387-50W            600V10A NPN-BCE-TOSHIBA
BU2527AF-45W      800V12A NPN-BCE-PHILIPS
FJF6812-60W         750V12A  NPN-BCE-FAIRCHILD

以上都是行管!

网友:
"会听到主板里面有轻微的嗒、嗒、嗒 的声音"
这个 一般 就是 行管 地问题么!
。。。。。。
“行管C E击穿  二次电压对地短路  变压器就da da da响了”
。。。。。。

BU2527AX-45W      800V12A NPN-BCE-PHIL ...
引用 网友E:

多谢。但是行管没有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