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S66滴哒滴哒响,显示器不亮,指示灯一亮一灭

楼主(2009-10-04):
飞利蒲107S66滴哒滴哒响,显示器不亮,指示灯一亮一灭.此时开关无效上电就来,拆下高压包也是一样,55V电压正常,换掉MPU还是一样,

网友:
飞利蒲CRT显示器行不工作的话是滴哒滴哒响的,这是保护动作.你查一下+B电压和二次电压有没有或行输出电路有没有故障.

网友:
这是继电器的滴哒滴哒响,说明有短路,这是保护了,你查电源电路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查行电路。

网友:
换掉显示器按键

网友:
开关电源的次级有短路,你不查短路拆MCU做什么?

网友:
高压包坏了吧

网友:
开关无效?上电就来,不觉得应该先换个开关再说吗?

网友:
晕,都是高手,我的思路和虫子哥一样,然后再查行~

网友:
我的現代L90D也是开关无效上电就来,原來应该先换个开关,謝謝

网友(2009-11-12):
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显示器,修了三个钟头也没有修好,我感觉应该是行输出和二次电源的问题。

网友:
经过多方努力,我的显示器已经修好了。就是高压包旁边的二极管(6608型号是BAV21)坏了。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网友:
显示器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