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开机嘀嘀响

楼主(2009-10-04):
开机嘀嘀响,量电压正常,试两面条内存其中一条能点亮,另一条不行,放另一主板试得出同样的结果,换内存后OK。
主板

网友:
两条坏一条很常见,我碰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2010-01-23):
开机嘀嘀响,可是我不插条也是同样的嘀嘀响,总认为是内存有问题,要么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可是供又是正常的,显卡是集成的显卡,刷了BIOS,换了IO,都不是行,不知从何下手,唉。。。。。。。。。。

网友:
我有时怀疑是南桥的CMOS是不是有问题,不能存储硬件信息了,不过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