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PERL

楼主(2009-10-04):
intel D865PERL 主板 不加 CPU 不开机...
加上 CPU 开机了..就直接关机了... CPU场管 都没有问题..CPU也没有问题...
不知道..那短路
南北桥...有没有问题..
请 高手们...说说.....
不开机
cpu

网友:
看看U供电都正常吗 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压问题 通电的瞬间量下各电压OK 不 OK的话 建议你更换电压IC先,,,,,,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更换了 3 个 了
都不行 电源管理芯片 ADP3168
强行 加电 内存电压 桥电压 都正常
CPU 没有 工电
现在 ...CPU旁边的 ADP3418k 没有 更换 了
ADP3418K 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英保通的板子不上u就是开不了机,这是正常的

网友:
我认为是SMSCde 温控芯片导致H-PRCHOT信号被拉低!保护了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建议你最好3168和3418K一起换掉吧 我以前修到过换了之后就可以。还有就是你是不是一上U就掉电还是不过内存掉电的啊

网友:
上CPU就掉电 了
都 短路了

网友:
今天修的一块MSI K8T的板子也是类似的,电源管理芯片ISL6556,在它旁边还有一个HIP6602,最后用排除的方法找到了故障就是HIP6602,把它拿下来后主板就不掉电了,然后装了一个好的上去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