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41 密码

楼主(2009-10-04):
一台T41,开机 加锁   在网上和论坛里查看了半天, 没有好的编程器,照网上的简单电路把24RF08 的文件读了出来,用IBM 密码破解软件 解密,在 330 340处没有找到密码  麻烦哪位大哥看看  这个密码是多少  新手第一次解密   先谢谢

309 Bytes, 下载次数: 2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已解决!

网友:
下这个不会要扣分吧 扣怕了

网友:
帮你看了是没有密码。
从新读取下,试试

网友:
我检查过读了两遍还是一样的这个   上面序列号也对应的    没有密码     怎么开机有锁要输密码呢

网友: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硬盘被锁了

网友:
确实硬盘被锁了    经验不足  看到锁 就没想其他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