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点不亮,I/O 83627HF-AW的68脚无电压。67脚3.3V无跳变。该怎么办。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9-10-04):
一块硕泰克SL-85DR-TC主板点通电点不亮.诊断卡跑FF,内存供电电容鼓包,1000UF,6.3V,先更换了所有鼓包电容为1000UF,16V. 开机试机还是点不亮,测开机排针有电压为3.47V,诊断卡显示RST复位正常,测I/O 83627HF-AW的61有待机电压5V,但68脚无电压。67脚3.3V无跳变。应该是开机排针负极到68脚之间有问题。请问该如何查线路,我一听跑线路就头大,不知从何下手。求维修思路。

网友:
如果排针到I/O的线路没问题的话 建议先更换I/O   还有硕泰克的板有些需要插AGP才可以通电的哦

网友:
换IO先,不行的话就要拿桥动手了,还有,建议先跑下线路,上次我遇到一块板用IT8712的IO不参与触发的,结果害我跑了半天的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排针到I/O的线路如何跑。
我听跑线路就头晕。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楼上的说错了吧,8712的i/o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都能跑FF了说明主板已能上电了,I/O应没问题,接下来再测量各电压是否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68脚在开机瞬间。无跳变。说明开机排针到I/O中间线路有问题。关键要怎么个测法。
比如跑线路。

网友:
6# 定勇 说的正确,现在已经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了。
请问LZ: IRDY,FRAM这两个灯的情况怎样?

网友:
楼主,你插上一个AGP的好显卡先试,硕泰克的主板必须插显卡才会正常跑码的

网友:
本来以为是线路的问题。想着试试跑跑线路。
经检测,开机负针经过一个690电阻直接进68脚。测试电阻值正常。应该是IO的问题。接下来找一个IO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