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43nw不通电

楼主(2009-10-04):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2043nw液晶显示器,接上电源按开关屏幕无显示指示灯也不亮,打开外壳看到紧挨着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电源变压器代号为TF101后边的电容代号为201,202鼓包,换新电容后接电源仍不显示。怀疑U101芯片DH 36 DM0565 六脚损坏,但是手里没有这个东西,请问如何用万用表检测好坏。如果,该芯片损坏都有那些可以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二极管档测DM0565一脚接GND另一脚分别点其它引脚表没响代表没有短路,是不是表示没有坏啊?
红表笔接GND脚,黑表接其它引脚分别有500~600左右体值。相反黑表接GND脚,红表笔记分别测都是无穷大,点VCC是1.901。

网友:
不通电应该重点检查初级电路

网友:
应该DM0565一换就好

网友:
回复$刀剑笑 初级电路没有问题,整流桥OK,大电容有300V电压也OK。

网友:
开关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款三星显示器开关是触摸板,不知道应该怎么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到驱动板的测试结果,这开关是触摸式的无论怎么触摸总是不能开机指示灯也不亮,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啊,我手里也没有驱动板要是换驱动板是不是连开关按键都得换掉呢?我这个屏是不是LVDS接口顺便帮我看看吧

网友:
是驱动板MCU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三星显示器控制按键都是感应按键有一个3.3V电压,无论怎么按电压也没有变化,电源指示灯不亮是不是感应按键板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基地有没有三星显示器上的感应按键板,初级电路没有问题.等确定了,准备从基地进点驱动板和按键板。

网友:
呵呵 这个不接案件的话 直接就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啊,不接按键也能开机,头一次听说那我就进点驱动板换换试试,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看着有点复杂为了快速修好,还是换掉驱动板吧!帮我看看我这个屏是不是 LVDS 双八位的,我听别人说的不知道怎么判断,有知道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