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显示器

楼主(2009-10-04):
TCL显示器  指示灯绿亮  就是 黑屏 ???? 是不是  视放电路和尾座 有问题啊

网友:
先查一查有无高压。再查视放电路。

网友:
显像管的灯丝有发光吗

网友:
灯丝无光啊

网友:
行电路没有工作吧

网友:
黑屏的原因太多,你没说清楚具体的故障,至少没动手去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 G2  没有电压 跑线路没发现 有元件坏的  不知道怎么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