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把电源绿线短接可以开机进系统

楼主(2009-10-04):
电脑开不了机,把绿线短接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板子是华擎的 南北桥是ATI的,I/0是W83627EHG-A,
I/0的67PIN 有3.3V,无跳变。
开关针上有3.3V,南桥晶振正常,请问如何判断I/O好坏,还有就是I/O如果坏了,短接绿线能否开机?

网友:
接绿线的小三级管或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检查68脚有无电压跳变,如无就从开关针到I/068脚跑线

网友:
建议你换个IO试,这个IO坏的多

网友:
目前没此I/O 我想先判断此I/O的好坏
按老师跟我说的是67有3.3V,开不了机 I/O坏

网友:
不能开机的时候,也看看其它的地方有无短路,发烫。如果你测到的是开机键到IO有跳变而14脚到IO没有的化那就换IO吧!

网友:
你有跑線出去嗎?好象不進I/O吧!換個南橋就好咯

网友:
问题大了 现在搞的短接已经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
先看68脚是否有跳变,如果有而67脚没有跳变就可以直接换IO了!!!当然前提61脚要有VSB电压!!

网友:
不好意思``还没学到这来

网友:
我修过一块810板,IO为83627HF,故障现象一样,最后发现是IO72脚到ATX14脚断线,直接飞线就成了!

网友:
最好还是跑跑线路,有时开机不一定是经过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