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0显示按F1,F12,就不动了

楼主(2009-10-04):
IBM R30 ,开机显示按F1,F12 ,这个界面就不动了,而且我还找不到BIOS 在那里,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IBM的本本一般恩F12就进BIOS了,可能是你没有禁用软驱造成的,最好是载入下最优化设置。一般都带有这个选项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