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显示器场不同步。求教怎么维修!

楼主(2009-10-04):
三星753DFX显示器开机即现亮度、对比度等调节界面按EXIT键不能退出一段时间后自动将亮度调整为50,对比度调整为100、行、场幅度缩小5厘米左右。亮度、对比度界面消失,出现控制锁、锁定界面。 今天换了7805,ic201 5v正常(未换前6.8v)上述故障现象没有出现,但场不同步。ka2142电源13v略低12.5v左右。怎么检修?着急啊!不等用但很想修好它。哪位指点指点!附图纸需要的朋友也可以下。

网友:
这是OSD菜单失控。你先换了面板上按键开关,故障要一个一个地排除,有一个清析的维修思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很明显是开关漏电了,最好全换掉。

网友:
这是三星的通病就是5V稳压坏了.至于换了7805后场不同步可能由于MCU供电高造成损坏了.

网友(2010-01-02):
回复 网友A:

工装说的对,7805原来是很小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小的三端稳压,不是查ic201的电源电压可能还不会把它当作三端稳压看呢!至于mcu本人水平太低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能具体的指点一下维修路径吗?今天查了ic401(stv6888)2脚的电压是0.2.4v,23脚的电压是3.4v。卡在这里了。先谢谢各位!

网友(2010-02-05):
回复 网友B:

已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