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我想学笔记本维修请教各位哥哥需要买哪些工具啊?

楼主(2009-10-04):
如题:小弟我想学
笔记本
维修请教各位哥哥需要买哪些工具啊越全越好
谢谢
笔记本维修

网友:
谢谢朋友告诉我
哥哥能否再讲一下细节上的一些小工具哦

网友:
镊子几把 电烙铁 一台。热风枪一把,可调电源一个,电源转接线一条,台灯一个,维修台一个,排插一个,洗板水一瓶,钢网几个,锡珠几瓶,万用表一个,BGA一台,烤箱一个,编程器一把,示波器一只。?
还要什么,烤鸡架几个,,前台MM若干,,

网友:
呵呵,总投资在3万元左右吧

网友:
呵呵,3万就搞定了?我怎么觉哪些杂碎的东西我花了好多。。。前台MM,想要几个,要不起

网友:
刚开始起码得有个万用表把,呵呵

网友:
投资应该不大,主要要看业务量

网友:
各位好心的哥哥能不能再推荐一些具体到什么工具什么牌子之类的哦
这样小弟好有一个具体的购买方向和预算

网友:
我是边学边修边买工具,用几个月才基本买全,不知别人怎么做

网友:
汗,我就是帮你顶的呀

网友:
不差钱就买好好设备

网友:
你到基地商城里狂一圈就知道了 或问一个商城里的人他们就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