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不跑码怎么修

楼主(2009-10-04):
IBM t23待机电压为3.26v、5.12v、1.86v,不知3.26v是否偏低?触发后1.2v也能出来,电流0.71A,不显示,诊断卡不跑,时钟灯亮,复位灯微亮。用频率计测南桥旁边的32k晶振没有起振,一个10M的晶振频率完全正常,是否可以断定时钟电路有问题?南北桥都已换过,应该没有问题。
不显示

网友:
补充一下,触发后CPU核心电压1.1v,有发热,应该工作了

网友:
量了一下好板,晶振没毛病,CPU核心电压也正常,电流好像稍高一点,正常0.6几就显示了。真正没方向了

网友:
加焊一下 BIOS芯片

网友:
量下BOIS的22脚有无高低高电平变化。没有就是南桥北桥IO有问题。座子也有可能

网友:
跑00吗? 查CPURST PCIRST 北桥时钟 电压等最后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