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PU没有复位,也没有PG信号

楼主(2009-10-04):
故障现象:
  一块MS7228的主板,K8NGM-V NF6100加NF410的芯片组,CPU没复位,没PG,CPU供电正常。
排除:
  查相关的电路图,发现CPU的PG由I/O提供给南桥一个PG信号,南桥收到后经MS-6处理,转换出HT_MCP_PWRGD给北桥,北桥接到此信号后转化为HT_CPU_PWGRD给CPU 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于是测量MS-6第45脚的PG信号,发现没有输出,而39脚的ATX_PWROK和5脚的VRM_GD有正常的信号输入,证明MS-6损坏。更换后加电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
LZ厉害有图纸看懂得分析电路~~可惜了我从不看图纸~~~

网友:
MS 6是V星主板上专用的有特殊作用的芯片,一般用于控制电压产生的顺序的!也就是上电时序!!!

网友:
是修出来了,顺序还是没能彻底理解。明天把笔记重新看下,特别是先后顺序

网友(2011-01-22):
谢谢楼主 好思路!南桥要收到两个pg信号 一个vrmpogd 和ms-6转换出的atxpogd 给南桥 chip-pwgd给北桥 ms-6在转换出cpu pg给cpu座子 楼主分析的这样精确 值可惜楼主没把ms-6的脚位图传上来  供以后的新手参考 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