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LR2 显示器4866 供电电阻

楼主(2009-10-04):
AOC 7KLR2 显示器4866 第3角供电电阻是多大。机子烧的看不清了!知道的朋友说请说一下!是55V供电过来的!
显示器

网友:
1.2k 美格的容易坏那里但是扫描集成是TDA4856不是4866

网友:
看烧坏的电阻有个蓝色,找了个7百多欧的安装上去显示正常,不过供电达到50V不敢开久。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一个七十欧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