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就重启

楼主(2009-10-04):
一块478的板子,开始问题是进系统的进度条过后到达那个欢迎的界面就花屏,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就重装了,结果装完后,重启到达进度条后就自动重启,一直就这样,请问这会是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
驱动最大可能

网友:
不可能是驱动,系统已经重装,显卡也可能有问题,内存也有可能有问题。都拔下来重插试试。

网友:
主板,电源都是怀疑对象

网友:
我也遇到几次,换个系统试试,格掉再装试试。

网友:
显卡或者内存 。
显卡的问题大点。

网友:
这个我修的,都是发生在显卡上的。换显卡试试。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同意  顶一下

网友:
集成显卡的换内存试下看

网友:
这个可能和CPU有关系。。以前碰到一张板子  换个CPU就好了  郁闷死了

网友:
电源查一下

网友:
今天刚接的一块EP-8HEAI板子,也是进系统就重启,上次维修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显卡供电1.5V的下官发烫所以省略了许多步骤?直接装系统试~~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没辙了~~后来细心一看,内存供电的上管已经鼓包,更换之后OK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一般能进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