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跑代码Ad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9-10-04):
    T43 开机电流1.2A ,测试卡代码跑到Ad不动了,AD之前是9几,变得太快没看清楚,此机在别处修过,看样子换过IO,PMH6,H8,TB,BIOS,BGA都没做过,因为都是大面积的那种胶。我接到后,重新换了一个H8,故障依旧,还没动南桥,一动南桥,显卡北桥肯定要暴浆,这个暴浆目前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所以暂时不打算动桥。看大家有人遇到过此代码吗?

网友:
AD跟4A应该是一个意思吧。打64根PCIE耦合电容的两端阻抗

网友:
DA吧,显卡的多

网友:
无边师傅你说的是不是打显卡的对地阻止啊。。。

网友:
阻值刚打了一下,都正常,主要不知道这个AD的含意,它之前的代码是9几,搜索可选ROM,影射可选ROM ,建立电源管理,启用硬件中断,设置时间日间,检验锁键。更新F2提示符,F2键点击扫描。总感觉还是带程序的一些地方出问题了。但IO H8 BIOS都换过还是依旧。看这代码走的,就差几个代码就亮了。难道还是显卡这里的问题?这故障可不好搞了。

网友:
安全芯片试试

网友:
显卡北桥还会暴浆??是不是说周边是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3主板有些是打红点胶的,这个没事,但还有些是下面灌胶的。这种只要一受热,锡就会挤出来,已经遇到好多块了,试着降低温度,旁边的BGA隔离起来,都没用,离的太近了,所以看到这种全封胶的就虚的不行。赚不了几个钱。太费时间。

网友:
恩 我同意上面说的 !、

网友:
你的代码在我们这都是这样看的,一般都是09 DA,这大部分都是显卡的问题,还有就是PCI控制芯片有问题也会造成这个结果,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装PCI控制芯片

网友:
你是不是看反拉?  09 DA 吧?  显卡的问题  缺供电或坏了  估计你八成是看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错,不是DA,是Ad,小写的d.

网友:
这时候应该用示波器了,看一下波形走到哪了?应该是不过显卡!AD是一个没定义的代码可以参照IBM其它系列的POST CODE

网友:
把显卡取下来重植看一下,你有锡箔纸吗,贴这个不错的,温度进不去,黄胶带不行,

网友:
估计是南桥

网友:
我这儿有一块与楼主一模一样故障的板子。
电流也是1.2A左右,代码跑09 DA.

显卡有重新做过,故障依旧。
我怀疑显卡挂了。

不知道哪位朋友能提供X300显卡在路测好坏的方法?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