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保存后不开机

楼主(2009-10-04):
一精英915PL-A2主板,清零CMOS后能开机,一保存就开不了机,检测卡不跳代码,直接显示D1,该是哪里有问题?应该怎么入手?补充一下,清零CMOS后能开机,提示按DEL进入设置,这时候不进设置关掉电重开也一样开不起机!CPU电压、内存电压、显卡电压、南桥3.3电压均正常,晶振有电压差,更换晶振无效。主板上各芯片温度基本上正常,没发现特别烫手的。因为清零CMOS后提示进入设置没有F1跳过,不知道清零后能不能正常工作。 有处理过同样故障的师傅麻烦给点提示!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可以考虑替换一个IO。
这个故障不好修。更何况板子没有在我们手里。能提供的方法也有限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不知怎么的自动好了???

网友:
貌似 和我的K8N NEO-V2一样地问题

保存 COMS(BIOS)后 不能开机 不走码!?

I/O 么!?

网友:
不好弄 了 我遇到这样的了 没弄好 好了回一个
]

网友:
刷BIOS刷好过一些,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LZ的问题应该是主板放电后才能开机(而不是什么BIOS保存不保存的问题),问一下:清零CMOS后能点亮显示器,这时侯直接关掉电源再打开主板能触发,检测卡不跳代码,直接显示D1,那检测卡上的其他指示灯情况怎样,请特别说一下IRDY,FRAME这两个灯的情况。

网友:
刷BIOS吧`````CMOS保存就不能开机`````把主板电磁放电看看```````````

网友:
主板BIOS刷下  可能就好了 以前碰到过  刷下BIOS就OK了   但是不知道你的会如何

网友:
刷BOOS直接点

网友:
换个第一个档次的cpu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一根内存试试,我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问题,有的板子比较挑内存。

网友:
我这也有个同样问题的磐英945PL天尊版的主板,客户说是死机后拔掉电源关的机,再插上电源就不能开机了,接到手里第一就直接清楚COMS,可以开机进入系统,重启后不能开机测试卡跑25定住,再开机必须清COMs才可以开机 ,那位老大有修好的说说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还没得定论
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bios 有没有片选

网友: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毛病。开头也是一头雾水是754的速龙2800。最后换个块U就好了。你试试看。

网友:
刷BIOS,换IO。加热一下桥,还不行把主板扔下水里,用刷子清理干净,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南桥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