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 945主板,进系统蓝屏,或者挡WINDOWS画面,重复跑码!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0-04):
ZX-I945LM4    VER:1. 1.2     INTEL芯片组
据同行说,是进入WINDOW画面,重复跑码,因为当时没有给我硬盘,所以我就使用自己的IDE接口的硬盘,装个系统,驱动都解压完,当进入WINDOWS 画面,出现鼠标时,以为是好了,转眼蓝屏了!我量了CPU(C2.2)的核心供电1.48V ,内存1.8V 都算正常的, 硬盘接口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也是正常!我也重装过系统好几次,已经排除了软件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了!

网友(2009-11-15):
已解决了,加焊内存槽,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