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不知怎么修。

楼主(2009-10-04):
SW-815ET主板,原来好好的。拆下放了几天,能上电,但诊断卡不跑码。加假负载,测量各关键点,VTT1为1.25V,VTT2为2.53V,参考电压为0.8V.
跟上面标的,有出入的,就这三个。不知道怎么修了。新手,请友友们教教我。
主板

网友:
你先把BIOS芯片拿下来 把芯片脚擦一下看看吧 我上次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点不亮的

网友:
直接扔了吧!!可以做文物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