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3M BIOS芯片程序的刷写方法

楼主(2009-10-05):
由于编程器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直接刷3M BIOS芯片程序的后,会导致主板点不亮。下面介绍一下我用西尔特580U刷3M芯片的方法 饼哥教的,在此对饼哥表示感谢!

由于编程器默认为4M芯片,所以在写3M芯片程序的时候用以上方法才行。
附上PDF文档

3M BIOS芯片程序的刷写方法.pdf

网友:
我也是用3000U的,把缓冲调2000作用是什么?

网友:
没用过580那么高级的编程器,我自己用的威龙38B的,个人感觉刷主板BIOS不用那么麻烦。如果不用保存原来的BIOS直接选型号再选BIOS文件,就可以直接刷了,不用擦除与查空。

网友:
填充 20000

因为 580U 的 缓冲区是 4M的(80000)

如果刷 3M(60000)的文件进去。会从头开始刷。而BIOS读取是先进先出的 顺序。。

网友:
如果各位在使用时仔细看不难发现:在程序弹出特殊器件信息栏的时候会提示将缓冲地址调整到0X20000H

网友:
谢谢。就是技嘉那个915有一3M的BIOS 。每次都是拆下来芯片保存。没刷成过。

网友:
感谢楼主做这个图文教程,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没有掉入文件的时候就要定位缓冲区到20000么?

网友(2009-11-19):
教程不错,以往我都是加一个1M的空字节再刷的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我不会.

网友:
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缓冲调到20000   呀。

网友:
凤城兄说了方法,饼哥给出了原因,修叔也点出了程序里的说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翻译一下那个特殊器件的提示:(英文不好,大概的意思翻一下,有助于大家理解,别拍砖哦!@#$……)

                      ------------------------------我是黄金分割线----------------------------------

Adapter PN: SA015A1T  (适配器部件号:SA015A1T)         :  bios芯片的编号
the size is 384K*8 (3Mbit)                                            :  bios的容量为3Mbit

Cur(rent) buffer is 512K*8. The address of Buffer is invaild from 0x0000H to 0x1FFFFh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前缓冲区是512*8,缓冲区数据地址从0x0000H 到 0x1FFFFh的地址是无效的。

The vaild data Buffer is from 0x20000h to 0x7FFFFH.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效的数据缓冲区是从0x20000h 到 0x7FFFFH

When you load the data file. you must modify the "Buffer Address" to 0x20000H
这段话的意思是当你加载了这个数据文件,你必须编缉“缓冲区地址”从0x20000H

                      ------------------------------我是黄金分割线----------------------------------

    如果这样还不理解的话,那没办法了……

网友:
sp3000不知道可以刷不,我这里有台,,不过没有那么大的BIOS

网友:
我们店里的580就随便放在灰堆里  现在经常出现接触不好  刷个BIOS搞半天

网友:
楼主,AUTO功能没用过?那这个编程器在你手中真是浪费,AUTO就是批处理,你可以点编辑自动烧录,选择常用的几个操作,就可以一键刷写了,我的习惯是擦除-编程-校验,如果你愿意好可以让他重复几次。
我没别的意思哈,开个玩笑,不用这功能要多点几下鼠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