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红色对地???

楼主(2009-10-05):
我有一块精英845GV的主板,开关机都正常,连进系统的声音都有,就是显示白屏,经查是VGA的红色对地短路了,本来应该是有75欧的阻值的,确定不是VGA接口问题,请问这种问题能修吗?一般是北桥的什么坏了啊,我还发现红色对地后,北桥上的小电容的阻值也变小了???那位大哥给我解释详细点好吗??

网友:
还有就是RT9202这个芯片很容易坏,能用RT9173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