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 ATX-308WB&P4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09-10-05):
达硕 ATX-308WB&P4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主芯片7500,一个8脚芯片APW1681的5,6脚接地,把5,6,脚吸空测是芯片接地,是这个芯片坏了么,找不到这个芯片和资料,有能代换的芯片么,

网友:
http://www.21icsearch.com/views-APW1681.html,这个上面有的。自己看下嘛。

网友:
传一个,自己研究下。

网友:
就是个监控监控芯片。产后PG,PS-ON,过压保护等。对不起,传了两次。

网友:
谢谢,资料找到了,就是芯片找不到,不知有没有能带换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