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网就死机

楼主(2009-10-05):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手,遇到几款板子,犯一样的毛病,望大家给个建议,谢谢啊。
主板一上网,刚点了几个窗口,就死机了;系统全做了,没有解决;插上独立网卡也不行(把集成网卡芯片去下了),
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硬件的事啊,给个维修思路好吗??????

网友:
这个问题可不好解决啊,自己看看cpu的供电场馆温度正常不,不正常换个低些的cpu罢

网友:
cpu的供电场馆温度 怎么测试呢

网友:
死机的时候你量下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CPU散热够吗,换设备看下

网友:
你要先排除了系统是不是中了毒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当地的国家电网公司让人给黑了,,,只要插上网线就死机,,,整个地区的电网都是这样

网友:
晕,,,你这样的人,不会一年多才来两次基地吧,,,强烈鄙视你!!!看看你才发过两个帖子

网友:
你换个低一点的CPU吧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建议试试

网友:
建议你 在死机时候 测量 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重装了系统后还是死机,就可以排除病毒的可能性了
1.运行大型的3D游戏看一看会不会死机,如果不死机,就可以排除CPU,内存,硬盘等大部分的硬件问题,如果死机,那就要一步步的查了,CPU ,内存,硬盘,主板等等
2.在第一步不死机的前提下,要重点看看PCI插槽中会不会有硬件冲突了,如果有,就把有问题的硬件拔下来再说。同时你的网卡也可以换换试一试

网友:
谢谢大家,不是软件的事,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我就是没有量电压,我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主板。我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主板的话,是不是主要考虑CPU供电啊

网友:
好几块板都是在你的地方试的吗?同一根网线同一交换机出来的吗?如果是,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交换机或路由或猫接口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不接网线的时候开机运行一些程序试试还会不会死机。如果不会就换个地方试下,排除网线和交换机的可能,这样一步一步的试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CPU上,开机运行以后看下CPU的运行频率波动怎么样?还有就是CPU的散热风扇最好换个!

网友:
我也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的故障,板是技嘉945的,也没有解决问题,客户拿走了。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开机后用鲁大师看看CPU温度。貌似这种情况和CPU这块有关系

网友:
怪毛病  没解决  客户拿走  最后想想  芯片要取得彻底一点    不要只取网卡芯片

网友:
你不上网死不死机捏.

网友:
应该是系统“中断”等资源冲突的问题多一点,试着把声卡禁用后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