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T43 R52 915GM 集成显卡电路图\点位图\元件位置图

楼主(2009-10-05):
寻T43 R52 915GM 集成显卡电路图点位图  谢谢

网友:
R52 集成显卡的

网友:
R52集成显卡零件位置图

网友:
IBM-R50-R51-R52点位图

网友(2010-01-09):
请问R52的和T43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0-03-11):
5楼的兄弟為甚麼 T43 Boardview 解開後,可以找到座標及零件,就是一片白沒有任何東西,是我那裡沒注意到?請指導一下.

网友:
可以了,関机再開就可以看到图了,